求助:有关rotork(原厂)的中文资料

楼主(2006-08-04):
求助rotork 的中文资料及端子接线方式的中文说明。另,rotork 作为调节阀应用时需要点动须如何调整参数,或者接线方式?谢谢了

网友A:
能告诉我你使用的型号吗!!我这里有我自己翻译的,可以提供给你!!

网友A(2006-09-28):
只需要把操作方式改变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2011-03-21):
不知道您所说的中文资料是那一种?一般的资料我都有。

您的调节阀有的不是模拟量控制的吗?还要用到点动作?

rotork技术问题找我。并提供rotork维修服务。

我帮您处理。我的手机号:13631620115,QQ:386898632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