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压力变送器的阻尼与迁移问题?

楼主(2006-08-04):
对于压力变送器的阻尼中的阻尼是什么含义?那么是量程迁移如何进行及含义?

网友A:
阻尼也可以理解为缓冲,接受压力信号后经过一定时间才达到压力实际值.这样可以延长压力变送器使用寿命和精度.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零点迁移?

网友B:
不一定是压力变送器,所有的变送器和调节阀几乎都带有阻尼。
阻尼就是变送器的输出随被测压差变化的反应速度。
例如在测量介质波动比较厉害时,仪表输出就会随之波动,不利于人员观察和操作,后续设备如调节阀电机等也会频繁剧烈动作,易损坏设备。
把阻尼调大就可使输出信号尽量平缓柔和。
你说的应该是零点迁移。比如,一台表原来的测量范围是0~1000Pa,而测量对象为负压,如果仪表说明书规定迁移量为±100%,那么通过调节零点就可以将测量范围迁移为-1000~0Pa,称之为负迁移;根据情况不同,也可正迁移为1000~2000Pa。
迁移多用在液位变送器。

网友A:
迁移也可以用在压力测量上的.比如,取压点和边送器有很大的高度差时,零点也需要迁移的.

网友C:
一些法兰变送器中毛细管里的硅油高度产生的压力也是需要迁移的

网友D:
同意蜗牛上树的说法。
另外醇酒所说的毛细管中的填充液不一定是硅油,还有氟油等。
(特别要注意氟油的密度大,几乎是硅油的2倍)

网友B:
大哥,是蜗牛上[u]的[/b]树,主语是树,不是往上爬树,唉。

网友E:
阻尼时间越大,那测量的滞后性是不是越大?

网友F:
阻尼时间越大,那测量的滞后性肯定是越大?

网友G:
阻尼时间是当有阶越响应时输出达到阶越值63.2%时的时间

网友H(2007-05-11):
阻尼是不是可以买到?根据什么买呢?

网友I:
同意蜗牛上的树的说法.

网友H:
各位高手,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使用压力变送器测量污水处理厂脱水污泥的压力(含水率98%),压力波动比较大。使用什么样的阻尼器呢?污泥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多谢各位。

网友J(2009-03-26):
请问迁移量±100%是什么意思?

网友K(2011-04-29):
路过,谢谢各位高手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