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伺服问题

楼主(2006-08-04):
前几天刚修了一台意大利的绕簧机,ABB驱动器,电机是10KW,驱动器坏,花10W银子好不容易买来,装上伺服电机出现振荡现象,不知刘斑竹能帮小弟否?

网友A:
应该是参数没设好吧?

网友B:
伺服是要调整才能正常工作的。如果震荡,先把增益降下来再说。

网友A:
你把它当成FANUC了?装上就用?

哭!

网友:
我也知道要调整增益啊,但手上没资料啊!今天把坏的放大器的控制板换上去,振荡稍微好些,这个系统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参数什么的没资料,放大器上也没什么调整的东西啊,说明书也没有,我现在是瞎子啊,换了控制板振荡的幅度好些了,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烧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