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 Micrologix1000的Fault指示灯

楼主(2006-08-04):
我最近做了个设备,用AB Micrologix1000控制,不过偶尔正常运行中PLC指示灯亮,重传程序OK,不知哪位高手知道,不胜感谢!

网友A:
有同感,能不能在程序上设置上电时清除故障?AB的这些小机质量好象不行。输出24V短路也保护不了,会烧输出保险,同时故障灯亮,要重传程序软件上消除故障

楼主:
就是不知该如何在程序上设置上电时清除故障啊?

网友B:
联线看一下他的故障代码,正常运行偶尔报错,先检查一下程序运行是否有溢出!

网友B:
用S1.15在cpu首次扫描是给相关故障位或字写0。

网友C:
您好!
TO:我爱我家
用S1.15在cpu首次扫描是给相关故障位或字写0。请问S1.15是一条什么指令呢?我怎么在指令集上查找不到呢?还请您告知小弟一下哦!
谢谢!

网友D:
在AB 指令集参考手册上有 B-12 页

网友E(2006-09-10):
1 程序设计不合理
2 S2文件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