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线电机不能上电自锁

楼主(2006-08-04):
我这有一台设备(用PLC+运动控制器+伺服驱动器+直线电机控制).通电后,直线电机很松(保持力有一点点),不能复位.不知有哪位高手知道,不胜感谢!

网友A:
有没有给使能信号?

楼主:
先介绍下这台机器的情况:上平台带有永久性磁铁(可以移动,动子),下平台里嵌有线圈和线性编码器(下平台是固定的,定子).机器通电后正常应该是上平台(动子)固定,用手是不能推动的,按HMI可以HOME.可是实际上电后用手推很松,不能HOME.
旁边有一台同型号的机器(是好的),我挨个从上地撤了上平台,线性编码器,线圈单元,下平台).结果发现是下平台原因,把下平台一换,立马正常,感到奇怪.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2006-11-22):
既然下平台是永磁体,那电机本体就应当是上平台,电机其它工作模式正常吗?

网友C:
直线电机是指线性电机??还是指直流电机。还是什么??

网友D:
理论上具有永磁体的直线电机应当属于永磁同步电机类,应当具有较大堵转力矩。可能是应当查一下接线,再看一下伺服工作模式和设定参数。

网友E:
没有使能吧

网友F:
如果您使用的是线性电机,那应该是因为螺距太大的原因,选用螺距小一点的电机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您使用的是线性电机,那应该是因为螺距太大的原因,选用螺距小一点的电机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这里还有螺距的概念?

网友G:
斑竹忘记吴广是海顿培养出来的拉,哈哈
你的电机驱动器参数调整拉吗?伺服刚性与增益大小有关。

网友A:
伺服刚性与增益大小有关。
这到也是个可能,比如,增益根本就设零了。

网友H(2007-03-21):
哪种直线电机?如果是永磁同步的,那就是驱动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