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台达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8-05):
1.Z相脉冲只是伺服调零用吗?
2.差动输入与开集极输入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台达伺服驱动器的差动输入最大输入脉冲500KHz,而开集级输入最大为200KHz。接线方式也不一样

网友B:
你说的Z相脉冲指的是哪个参数啊??
不明白第3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07-11-15):
这样的问题是根据电路不同而脉冲形式也会不同,你最好还是看看两者之间电路的区别,那样你就会明白了.同时两者的频率不同,我们伺服差动500K开集极500K!

网友D(2018-06-29):
不是很懂问题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