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风机可调静叶故障处理

楼主(2006-08-05):
1、3月2日下午14:30,风机静叶阀位突然开始波动,从给定阀位向关闭方向波动约10%,同时控制油压也同时波动(在静叶向反方向波动开始时)。从故障处理结果看是静叶波动引起油压波动,反映出控制油流量较低、管道较细,在静叶大幅度波动时油压不稳。初步确认故障电在位阀和阀位回讯,因机组不停,无法更换阀位传感器。 2、3月3日彻底对供电系统、电缆、信号传输等进行检查未发现问题;风机运转时调整电液位阀比例带和阀位中心位置不见好转;停车后停位阀供电,用液压手轮将阀位固定,阀位回讯稳定不变,可以判断阀位回讯正常。对位阀停电、上电2次,出现2次短暂正常但第2次稳定时间短说明位阀内部电子线路有故障,这些电子线路封闭在内部无法检查;清洗位阀液压活塞没有发现污垢,初步判断是位阀电子控制线路故障导致阀位波动。 3、3月3日在更换完阀位传感器后出现1次波动,后来又正常,考核试验1个小时未出现波动应属于偶然现象。因为做完联锁项目试验后,静叶在全关位置不动,无法验证3月3日晚上有无故障。 4、3月4日又2次更换阀位传感器,故障没有排除,进一步明确了位阀存在故障,所以决定使用2005年检修拆下的旧位阀,修改控制程序。旧位阀与放空阀应用的位阀控制方式相同,程序可以利用,适当整定参数即可。 5、 3月5日更换位阀,修改程序,经过一个下午和晚上的考验性能稳定,可以开机。 6、 3月6日7:00开机时出现静叶阀位在最小控制位不能锁定,暂将控制范围调整为3%-100%,试验安全运行能够满足要求。分析原因可能是阀位控制锁定机构有故障或阀位控制在0阀位时有偏差,需要在抢修时需要对机械限为位控制机构进行检查并试验输出信号为0%时控制信号变化情况。 7、在切换风机过程中,大旁路阀出现阀位回讯失灵或动作不够灵敏,需要在检修时进行改造,采用SIEMENS定位器,提高控制精度(烟机入口阀已进行过改造) 8、控制油系统精滤器不起作用,需要在检修期间处理。 9、静叶控制油上油没有控制阀,延误故障处理,应该增加阀门。 10、静叶控制油路多年没有进行拆解修理,检修时应进行检查确认,因为油路不畅或传动机构卡涩也影响阀位稳定。

网友A(2006-11-14):
有谁做过煤矿主风扇的变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