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修过之后变样吗

楼主(2006-08-05):
前天公司有部220V的电机拿去修了,今天拿回来后发现三跟线间的电阻都一样大了,是不是修成380的了?还可以用吗?请教各位!

网友A:
接上电源试一下,有可能给改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认为接220还是380呢

网友B:
那个修电机的人是干什么吃的呀

网友B:
有变频器的话接上试一下,从最低往高的调,一定要注意电流和温升

网友C:
哈哈打电话问一下

网友D:
一般是不会给你改的,除非你们公司先前有要求改成380的,电机修过以后参数多少会发生一点变化,但是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E:
你的问题不是一个合格的电工讲的

网友F:
会不会是你表有问题啊!~我想人家修马达的也不会打220的修成380的不!呵呵

网友G:
我认为是绕成了三相的了

网友H:
除非找了一个傻子维修!

网友I:
这个没有问题的吧,三相电阻本来就要一样,不一样电机就出问题了!
应该是个常识!!!

至于是不是接法接错了,要通电试过才知道,
或者查看电机铭牌,通过计算和测量应该也可以搞定,

这个问题确实不难的!!!!!

网友J:
你的电机是单相还是三相?

网友K(2006-09-21):
听你的口气你原来的电机是单相.现在变成三相了!我想你应该问一下修电机的哪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