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电率计算

楼主(2006-08-05):
最近在一泥浆搅拌机上安装一台变频器11kw !工频电流14.7A,电压390V.变频50HZ输入电流6A,电压390V.变频正常工作在25HZ,输入电流1.5A,电压390V:以上数据均用万用表测得!

用这些数据可否计算出节电率?
最好的办法就是加电表,但没有条件!

楼主:
我以前用
节电率=P2/P1*100%
P=1.73*U(输入)*I(输入)COSQ/1000
计算,好像不准确

网友A:
计算的和实际的会有误差的.

网友B(2010-10-28):
引用 网友A:
关于计算的和实际的会有误差的.

那么我们如何在改造前就估算出尽可能准确的节电率呢?如何去减少这些误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