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用过ABB接线端子来看看

楼主(2006-08-05):
哪位用过ABB的弹簧连接端子?有没有螺钉卡箍连接的可靠?

楼主:
唐渝森,唐工在不?怪人呢?周公呢?

网友A:
连接端子当然可靠,你不会超电流使用吧?我用过几个二手的就拆线麻烦,还有现在控制回路大多用软线也麻烦,其他的就非常好

网友B:
正规厂家生产的元件一般都会经过试验,设计肯定没什么大问题.但生产过程中的控制不一定全部100%合格.应没问题.

网友A:
电气特性个人觉得比一般的螺钉卡箍连接的还要可靠,毕竟是大厂的

网友C:
是方便但容易坏

楼主:
刘方是有经验的啊,多谈谈!抗震性能怎么样?你用过螺钉卡箍的没有啊?

网友D(2008-12-23):
ABB的端子材料用得比较好。
弹簧端子用的是端子自己的机械抗力,在抗震动和抗拉伸都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