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X软件与FX1N无法通讯

楼主(2006-08-05):
我用GXdeveloper软件与FX1N的PLC总是通讯不上,就象没有连接线一样,FX1N内的程序是用GX编好输进去的,但过几天后想更改程序,就无法通讯了?FX的GOT930与它通讯没问题,我的电脑和编程线用在其他FX上没问题(但软件是FXWIN),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可以吗?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传输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首先看你的通信设置包括COM口的设置,还有就是换跟新的线试一试

网友C:
你是怎么选择设置的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
我的通讯设置,和"通讯网"的一样,没有G4moudle,是用的默认设置.
我的控制系统是:一块FX1N-60MR带一块16点的输入扩展模块,通讯口平时接GOT 930.不知如何设置,请各位大哥指教,谢谢

网友C:
你先用fx读一下,看看能否读上来

网友D:
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
用fx读一样的,连接不上,是否要将波特率19.2K哩,好象没那么大啊?

网友E:
检查一下PLC连接设置,详细可以参考GXdeveloper中文手册.

网友C:
就换换波特率试试,一般9600,没有动的

网友C:
不行,就换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多几种组合看看.一般都是按默认的,有时候也有改的

网友F:
电脑接人机,人机接PLC(都是三菱的)

然后直接读PLC程序都可以的

网友G:
通讯设置不对

楼主:
今天真晕,换成台式机连接,连接测试OK,可读程序读到50%,又断掉,重试了几次,都是读了一点后断掉,奇怪!

网友H: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GX 8.0
与FXON通讯时只通一次
后面就不能通了
重开软件又是一次!!

网友I:
俺也碰到过呀,压根就没反应,也不说是通讯错误,请教各位了。

网友I:
十个COM口中,一个可以通讯,但是就是不能写入,读出。郁闷。

网友J:
估计是COM口的设定有点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