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触摸屏的小数点

楼主(2006-08-05):
触摸屏控制步进电机分度,以前分角度是整数.可以很好的设置输入.由于生产需要,现在要分度增加.但分角度就变的有小数点了,而触摸屏设置没有小数点输入.这该怎么办呀.需要重新组态软件吗.盼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触摸屏设置没有小数点输入)什么意思?
将触控荧屏的地址设置需要的几位小数,在PLC中转换还原就行。

楼主:
(触摸屏设置没有小数点输入)什么意思?
比方说分角度是11.5度,我这只能输入整数11度.还有0.5度呀,小数点输不进去.

网友B:
触摸屏程序的要修改,PLC程序也要修改

网友C:
一般触摸屏是可以在属性里设定小数位数的,若是没有,就输入115,然后在PLC里除以10就OK了呀。

网友A:
在荧屏中设置小数一位,影屏会显示11.5,但是在PLC计算中你要将上面的地址除以10还原就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个PLC是三凌的.我不熟悉编程.

网友D(2006-10-10):
我在做MCU作为主控单元,用以液晶屏作为显示时,也遇到到不知如何实现小数的问题,对控制部分可以按照大虾们提出的观点,但是显示部分比较难了,最后我只能摆小数点固定显示了

网友E:
请加31984487QQ群工控交流中心,大家一起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