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变频器能耗制动的问题

楼主(2006-08-05):
请教一个关于变频器能耗制动的问题

制动过程中,由于势能负载或惯性负载,
电机处于发电模式运行。由于IGBT续流二极管的存在,发电的有回馈到直流母线电容中的路径。

但大多数情况下,发电状态时电机的“线-线”电动势都不会高于直流母线的电压。假设6个IGBT截止,转子磁场对定子线束进行切割,产生电动势。这个电动势一般低于直流母线的电压(?)。
问这种情况下,怎么还会让直流母线电容的电压升高?

我知道自己的理解可能有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一般直流母排是整流单独供电的,他的电压保持一定,在有逆变单元回馈制动的情况下,就会外加一个电压在原有的母排上,从而提高母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