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奇怪
笔名,若此

楼主(2006-08-05):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一个105kw三相电加热炉,三角形接法,电源经空开-接触器,由温控控制可控硅(只控制电源的两相)进行恒温控制,现在的情况是空开经常跳闸,空开发热的厉害,可是测量电加热电阻基本正常,三相电源正常,可控硅正常,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空开三段保护中过载保护设定低了

笔名,若此

网友:
没有,以前一直是好的,昨天上午还好的

网友A:
检查一下炉丝,可能在炉丝的半中间碰地了。

笔名,若此

网友:
很有可能

网友A:
如果是那种裸体的电炉丝一般就是那个问题,炉丝碰地一般还不至于烧断。那么大功率的炉丝,量电阻也量不出来的。真解决了别忘了上来告诉大家一下哈。

笔名,若此

网友:
如果炉丝当中有几匝短路,引起自身电阻降低,电流增大,能使的开关跳闸吗?现在测得有一相炉丝已烧断,三相对地绝缘,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引起开关跳闸吗?我自认为不会,我想听听各位的分析。

笔名,若此

网友:
好的,等炉子冷却下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炉丝匝间短路到最后烧坏的是有见过,不过引起跳闸我是没见过,或许也有可能是并排的两组炉丝中间碰到了一起烧短其中一组的。

网友B:
是不是炉丝高温后缩到一起了引起的电流过大跳闸,炉丝高温后是会缩的

网友C:
如果没找到电热丝短路点,请把空开打开看看触点情况(光亮亮的才好,发黑氧化了就需要挽了(接触电阻引起的发热,热量太高了空开就会跳.)

网友D:
同意文彬2的观点

网友E:
同意文彬2的观点,不过,一相烧断,另外两相电流会增大,也会跳的啊.

网友F:
空开发热,原因是空开进出线或内部接触不良所致;或底板胶木过热炭化漏电所致。

笔名,若此

网友:
如果一相烧断,加热时间会变长,电流会变大吗?

网友A:
一相烧坏,另外两相电流为什么会变大???
三角形接法,烧坏一组炉丝,另外两组炉丝工作电压还是380V,似乎没有影响的。

笔名,若此

网友:
今天检查出有一项电加热丝加热以后往下碰到另外一项,导致电流过大,电热丝烧断,更换以后正常.只是空开还是有点发烫.但是还没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