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honeywell的问题

楼主(2006-08-05):
我这里有一AI卡,所有的输入好象都小于实际值!是什么原因,望高手告知!xiaoyang5227@163.com

网友A:
具体原因有可能是硬件原因也有可能是板卡上的标定数据引起的,这种情况如果IOP没有报错的话,可以通过标定让AI卡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