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上电无显示

楼主(2006-08-05):
我单位的天车大车行走变频器坏了,更换新的后控制盘无显示,开盖检查发现没有24V输出,初步判断为整流桥有故障,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新的变频器买来后放了一年多了)型号是ACS800 120KW的,两台电机,每台22KW,斩波器内置,进线电压正常

网友A:
查整流桥----开关电源-----

网友B:
可能整流桥或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C:
先量一下直流端电压,如果电压正常可确认整流模块是好的。如果是ACS800-01,可能是RVAR-5612板坏了。

网友D:
整流桥的可能性很小,有可能是内部的充电电阻受潮,损坏,如在华南区,可以与我联系!我们有ABB全部配件,ABB华南授权服务中心,王东海13352837706

网友E:
ABB华北售后服务中心,010-67871888

网友C:
更正一下,如果直流端电压正常,应该是RINT板坏了。

网友F:
24小时服务电话020-33698458 33698468 33696458

网友G:
我感觉是主板坏了。

楼主:
感谢00000007经检测是充电电阻损坏,更换后正常

网友D(2006-09-04):
不客气,只要是ABB的传动就请与我联系吧,我们也是ABB分销商啊,可以找我买变频器的。:>

网友H:
看看直流端 如果直流正常 保险断了  估计mos也穿了 更换rint吧
单独24v供电rmio应该有很多过压和欠压得故障吧

网友I(2006-10-13):
主板坏了

网友J:
120KW的变频器带两台22KW的电机?太浪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