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相关产品

楼主(2006-08-05):
客户要求:控制对象是一个以内燃机为动力的三相交流发电机。其测、控参数有:压力测点20个,温度测点10个,转速(频率量)测点2个,振动量测点2个,燃油流量测点2个,发电量需测量各相的电压、电流,线电压、电流及有效功。

欢迎提供相关
    压力\温度\转速\振动量\流量
     \发电量需测量各相的电压、电流,线电压、电流及有效功的传感器与相关仪器仪表.
资料与相关信息请发:llnwpu@mail.nwpu.edu.cn

网友A:
STC-204:
测量三相电压、三相电流、三相有功功率、三相无功功率、功率因数、三相不平衡电流、供电频率等电力参数,电压直接接入,不需要变送器,电流需要互感器变换成交流5A输入,精度0.5%
测量6个开关量状态(6DI)或6个脉冲信号(测频或计数)
控制4路继电器输出(4DO)
4路直流量输入(0-20MA或0-5V),接温度或压力等变送器输出信号
2个隔离独立通讯口,MODBUS协议
工作温度零下40到85度
EMC达到IECIII级

STC-1:
8路直流量输入(0-20MA或0-5V),接温度或压力等变送器输出信号
测量8个开关量状态(8DI)或8个脉冲信号(测频或计数)
控制8路继电器输出(8DO)
2个独立通讯口,MODBUS协议
工作温度零下20到70度
EMC达到IECIII级

还有其它型号,请到以下网址查询:
WWW.ECONTROLNET.COM

品质造就经典 合作共创双赢 致力于生产一流的国产精品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