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问S7-300如何进行指数运算

楼主(2006-08-05):
我想用CPU315进行气体流量计算(SY-6143)要进行大量指数运算.可是指令中只有平方和开方运算,没有指数运算如:X的Y次方运算,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或可以用什么功能块解决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棘手,用过许多系统,倒没注意,记得ProcessLogix(与现在HONEYWELL的PKX组态一样)是带X^Y的。
1、在上位用VBA做
2、可否先转成对数,LN对数大多数是支持的。

网友B:
自编一个通用功能块,采用循环方式进行X的自乘Y次。 用SCL编写。

网友C:
能共享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问题Y是实数啊

网友D:
to 夏天来了:
为什么要用SCL呢?
我原来单位是老外程序,全是SCL,能看懂,就是不会用。
现在在用400加WINCC做项目,特想用SCL。
您有SCL的中文资料吗,如有,能麻烦给我一份吗,
chun_zi_hello@163.com 切盼

网友E:
自己编写一个程序块就可以了,不妨尝试看看。

网友F:
e的ylnx次方

网友B:
实数是可以进行变换。SCL是S7的高级编程语言,关于SCL的资料很少,只能看帮助文件。

网友F:
很简单的问题为何复杂化,用scl的一般都是学计算机的,再说了又没有那么多的数学运算,只是x的y次方而已,scl不要钱嘛,呵呵

网友G:
A(
A(
L MD 0 /MD0中是你的数值x
LN
T MD 4
AN OV
SAVE
CLR
A BR
)
JNB _001
L MD 4
L MD 8
*R
T MD 12 /MD12中是你的数值y
AN OV
SAVE
CLR
_001: A BR
)
JNB _002
L MD 12
EXP
T MD 16 /MD16中装的是计算的结果值

网友B:
yX=EXP(X*L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