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速电机制动器接线

楼主(2006-08-05):
小弟近日碰到一个问题:YDEJ132M-8-4多速电机更换电缆线,6个出线端,1u 1v 1w 2u 2v 2w,制动器电压为DC170V,电机自带整流器,整流器进线从1W和2U引出。高速时1u 1v 1w接入电源,2u 2v 2w短接;低速时2u 2v 2w接入电源,1u 1v 1w不接。更换时电缆线已被拆除,但据操作工讲整流器进线位置没变。因为是老电机,没有接线图。请教各位大侠,这样接线是否正确?高速时有220V进整流器,低速时想不通哪儿有220V进整流器?有那位高手知道,请赐教,小弟不胜感谢,谢谢!

网友A:
高速时有220V进整流器,低速时肯定有,因为高速和低速都接在同一想相绕组上,高速和低速只是同一绕组的不同接法而已。

网友A:
高速时有220V进整流器,低速时肯定有,因为高速和低速都接在同一相绕组上,高速和低速只是同一绕组的不同接法而已,即YY/△。

网友B:
我觉得制动器线路不用管它,只要高速成时制动器打开,低时速一定也一样,此电机一定是单绕组双速电机,YY/Y接法.

楼主:
电机的确是双Y/△接法,小弟觉得低速时整流桥输入电压会低于220V。不知是否正确,请各位大侠指点。多谢!

网友C:
高速(YY)时1u 1v 1w短接,2u 2v 2w接入电源,整流器进线从1W和2U引出能取出220V,低速时1u 1v 1w 接入电源,2u 2v 2w不接,不知能否取到N线,实在不行,另外加一根N线。

网友D:
这个电路一般的电机控制书里面都有的,
建议稍微的查找一下,
自己学的更深刻些!!

网友D:
此电机应该是鼠笼电机的变极调速问题!!外加了个能耗制动!!

网友E:
是啊!我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