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提供modbus服务问题

楼主(2006-08-05):
我的s7-200程序中提供modbus服务,可是上位机如何采集plc中的数据,如i点地址应该是从什么地址开始,按照说明中的地址采集,结果全是0,为什么?跟保持寄存器地址区的起始地址有关系吗?请指点.......

网友A:
你直接用转换器读数据得了.用MODBUS,上位机必须是MASTER,除通行数据、BAUDRATE 等一致外,同时校验格式必须一致

楼主:
因为我的上位机只有一个串口,要同时跟plc和几个modbus设备通信,所以modbus主从模式是最合适的,上位机做主站,s7-200又有modbus从站指令,上位机定时读取plc和其他设备的数据,现在就剩下跟plc的通信了,而且plc的modbus服务以做好,而且bandrate,crc校验是一致的,在测试中返回的数据帧格式是对的,只是数据内容都是00。

网友B:
上位机是计算机吗?这两年我做过一些类似的事情。对于I/O没有刻意试过,但V区操作做过。
这类事情比较简单:200保留通讯管理部分,PC对特定地址读/写几个数,监控一下200的数据区,你就知道目标地址的含义了。
印象中,目的地址N对应的PLC地址为2*N。

楼主:
谢谢!我的功能码错了,现在读i/o或ai值没问题了。还有一个问题,“v区是不是就是内存变量区?”我还没试?提醒一下!!!谢谢回复!

网友C:
下位机返回什么数据完全由你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