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系统中的问题

楼主(2006-08-05):
我遇到的设备在运行中压辊轴的伺服驱动器总报过电流,有谁知道是什麽原因?
设备的构成是这样的:收卷---复合---压辊---涂布辊----放卷,每部位都有一伺服驱动器,压辊按照设定的压力压在涂布辊同步运行,但是在运行中遇到上述现象.

网友A:
涂布辊的直径和长度是多少,压力是多少

楼主:
涂布辊的直径和长度是多少,压力是多少
直径200MM\长度1300MM\压力3-4KG

网友B:
与我联络,我给你搞个具体的方案。13857529557

网友C:
这可能是欧州湿式复合机,涂布和涂布压辊都是主动的出现过流你查以下1:涂布和涂布压辊,不同步两电机会增加磨擦扭矩
      2:复合和涂布之间张力反馈是休正涂布或涂布辊的速度的,由于水性溶济打滑,引起引起修正量饱和
      3:烘道和涂布,涂布和放卷之间的张力设定的不平衡
      4:涂布工位传动的机械摩擦增大

楼主:
感谢hlq的支持!我现在搞不清楚复合和涂布之间张力反馈信号,是控制涂布辊进行张力调整,还是调整压辊的转速来调整.机械部分没出现问题.

网友C:
欧洲湿式复合机修正的是涂布压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