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nc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6-08-05):
1,请问在伺服闭环控制中,电机的加速度太大,会不会使位置控制时过冲,引起系统震荡反而定位变慢,会不会影响定位精度
2,我看过cnc48的调试软件,在调PID参数时,可以让电机来回很短距离运动得到速度的曲线图,边调节PID参数再运动电机看曲线,请问这些PID参数是位置环还是速度环的参数,又怎样知道已调好了PID呢

网友A:
1、只会影响效率,不会影响最终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