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5.1问题

楼主(2006-08-06):
现在使用的WINCC5.1 ,当选择ALMAEM LOGIN 项启动后,就会出现报警。同时历史曲线和实时也不能显示。后来重装2K系统,重装WINCC5.1 ,依然没有效果。可是三台电脑同是使用一种方法,就有一台就是好的。

请教是否有此经验的高手,联系DONG9408@163.COM.  谢谢!

网友A:
Win2K+SP3可以

网友B:
sp3好象不可以,要SP4

网友C:
这种事情常出现于没有安装Wincc5.1Hotfix补丁的机器上,但是并不是说所有没有安装此补丁的机器都会发生此类问题,只是发生此类问题的概率比较高而已。
5.1的安装要求可以参照其Readme文件所述,2000 Sp2以上机器就可以安装,但是不能安装于Win XP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