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200块:1746-NI16I接线图

楼主(2006-08-06):
1746-NI16I单端输入16通道AI模块。
如果有24VDC两线制的传感器(24VDC串联),同时也有AC220V四线制(电源220伏,输出4~20mA)的传感器,能否同时接入1746-NI16I? 如果可行,请提供正确的接线图。

楼主:
邮箱:iblessyou@163.com QQ:43288732

楼主:
急! 帮解决问题,承诺兑现200块。

网友A:
1746-NI16I是16路电流模拟量输入模块,接24VDC数字量传感器应该不行 PS:收起你那200元吧,没人在乎

网友B:
com接一块。

楼主:
to 通讯网 诚信。 端子图如老工控所说。 我的问题是能否接入下图所示的两种类型的电流信号:

楼主:
to 通讯网 诚信。 端子图如老工控所说。 我的问题是能否接入下图所示的两种类型的电流信号

楼主:
to 老工控:
   英文的说明书我也看了。没提到这点。老工控你是版主,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吗? 来接招啊? 呵呵。

网友B:
可以的
.我的两线图就是你的上图
四线图就是你的下图

网友B:
说明书写的一样

网友B:
实际上你的第二仪器,可以分解为红线内部的两部分,你单独把绿线部分看的话,就与老工控提供的一样了.

网友C:
这个模块我现场用过,通讯网的应该是对的,只是你接的时候还要留意一下DC电源的方向。其实,在使用的时候把模块的每一个通道分开理解成单个电流表就好理解多了,话说回来其实他就是一个电流表。

网友A:
通讯网的接线应该没有问题。
其实第二块仪表的220vac是电源,和输入到PLC没关系的

楼主:
PLC内部电路我不甚了解。根据通讯网和老工控的意见。我决定现场就这样接线了!
  通讯网请你用QQ与我联系,我把辛苦费给你打到帐号上去,算兄弟我请你吃顿饭吧。
   多谢两位,我会在工程完毕把效果跟大家说下的。

楼主:
谢谢我爱我家的发言。 毕竟你是实际用过了的。非常感谢!

嘿嘿,是的

网友:
恩,不错啊,我也第一次使用AB的plc,1761的,是客户指定使用,可惜只是数字量的控制。
今天写了点程序,没发现,那个命令是上升沿,下降沿的指令。
定时器,复位怎么复位?本人有点笨,请大家指点捷径,谢谢大家!

网友D:
这么简单的问题,看看随模块带来的说明书不就都有了吗!

”通讯网“的接线是没问题的!

网友E(2006-10-07):
可以的,电流不存在象电压那样的电位差,单端是可以的

网友F:
我倾向于中间加信号隔离器,毕竟一个模块比信号隔离器要贵得多

网友G:
请问信号隔离器在哪能买?

网友H:
    我是初次使用AB的PLC 为了保险起见我用了一块威盛的WS1525带24V的配电隔离器。使用起来没有问题。以前我用别的PLC有时是直接把24V串连接进模块的(连接方法和通讯网说的一样),但是如果现场短路的话会烧掉该点(拆开后发现是个电阻烧了,换个该阻值的高精电阻就可修好)  由于1746-NI16I 是共用COM端的不敢这么试,怕把整个模块给烧了。 或许不会这么严重吧:)楼上的想知道隔离器在哪买可以和我联系QQ:4692037 上海辰竹也有该种隔离器出售。

楼主(2006-11-07):
to 通讯网:
   我已给你留言,请查看并回复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