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设备服务器

楼主(2006-08-06):
RS-232/RS-485/RS-422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概述:
  目前工业环境中许多重要的设备仍然使用RS-232/RS-485/RS-422接口界面设计.然而,RS-485/RS-422总线固有的局限性迫使人们正在不断寻找更加灵活,可靠的开放系统互联总线结构.以太网不仅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可靠性,同时亦是世界上应用最多的网络,全世界超过93%的网络节点为以太网节点,因此具有最广大的支持网络和资源.在许多领域以太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NP311是一款功能完善,性能优越的RS-232/RS-485/RS-422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有了设备联网服务器,对诸如CNCs, 铣床, 读卡机,考勤机,售饭机,PLCs,交换机,测量仪器, 和 UPS等只具备串口的设备,也能立即成为具备联网功能的网络设备.
TCP/UDP 直接编程访问
  NP311支持诸如WINSOCK等标准API接口形式的TCP/UDP以太网直接访问方式.通过简单的编程即可实现所有的控制和传输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直接编程访问可以实现无差错的连接,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虚拟串口访问
  对于大多数基于串口编程访问的串口设备而言,重新编程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NP311提供一种虚拟串口访问方式,用户只需要安装随产品赠送的驱动程序,即可在PC机上产生多个由驱动程序仿真的虚拟串口.用户软件只需打开由软件虚拟的串口即可透明访问远端串口设备,不必过问复杂的以太网访问过程.而所有与NP311有关的以太网控制和传输过程都由驱动程序代予完成提供.
两个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互联
  有时候用户仅仅需要通过以太网来延长串口距离,NP311支持这种运用,无需编程和驱动程序,通过简单设置即可实现两个设备点对点互联
On-the-Fly免设置功能
  作为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在使用过程中必然存在诸如串口速率,奇偶校验,比特位等一系列设置过程.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用户并不十分清楚这些设置,即便清楚,对于用户而言每次设置亦是一件繁琐的事情.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用户的串口设备采用多种速率或校验形式进行串口访问(例如,通过改变校验位的0和1来标示地址和数据),固定不便的手动设置参数显然无法满足用户需求.NP311采用On-the-Fly免设置功能,通过驱动程序实时监听客户软件,实时调整串口参数,从而达到自动设置串口参数的功能.
提供安装向导
  作为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设置许多参数,例如IP地址,工作模式等.对于初次接触以太网产品的客户而言,如何快速有效的设置产品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NP311提供功能强大的联接向导程序,界面简单,易于理解,把复杂的设置过程变成简单的问答式界面,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密码保护功能
  以太网是一种开放式的总线结构,连接在以太网上的设备往往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潜在威胁.NP311提供给使用者一种安全的密码保护功能,只有具有正确的访问密码才可以获得设备的访问权.
多主机共享同一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许多情况下多个用户需要共享来自同一串口的数据资源,此时需要多台主机能够访问同一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NP311能够根据用户的需求工作在这种工作模式,允许多台主机分时访问同一串口.
一主机访问多个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在数据采集系统中,由于采集设备可能分布分散,往往需要一台主机访问多个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NP311提供两种方式来支持该种情况,一种方式是在主机上建立多个虚拟串口用于分别访问不同的 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另一种方法是通过一个虚拟串口来访问所有的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合理的选择这两种方法.
支持跨路由传输
  许多工程需要通过路由器连接两端设备,NP311能够轻松跨越路由器连接对端设备,设置过程亦十分简单.

特点:
※ 提供RS-232/RS-485/RS-422三种串口形式
※ 支持TCP,UDP,APR,ICMP和DHCP协议
※ 支持Server和Client模式
※ 所有设置可通过网络或串口实现
※ 支持所有Windows Native COM和网络中断自动恢复连接功能
※驱动程序支持WindowsXP、Windows 95/98/ME,Windows NT及Linux操作系统
※ 提供以太网监测和串口数据检测软件
串口指标:
串口标准  符合EIA RS-232,RS-485,RS-422标准
RS-232信号 TX,RX,RTS,CTS,DTR,DSR,GND
RS-485信号 D+,D-,GND
RS-422信号 R+,R-,T+,T-,GND
工作方式  异步工作,点对点或多点,2线半双工,4线全双工
方向控制  采用数据流向自动控制技术,自动判别和控制数据传输方向
流量控制  支持 RTS/CTS 流控或无流控
波特率  150-115200 bps
比特位  7bit,8bit
校验  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Mark校验,Space校验
负载能力  RS-485/422端支持32点轮询环境(可定制128点)
传输距离  RS-485/422端1200米,RS-232口15米
接口保护  1500W浪涌保护、15KV静电保护
接口形式  RS-232端DB-9公头,RS-485/422端4位端子

以太网口指标:
标准  符合10/100Base-T标准
协议  支持TCP,UDP,APR,ICMP和DHCP协议
信号 Rx+,Rx-,Tx+,Tx-
工作模式  支持Server和Client模式
速率  10Mbps,全双工或半双工
缓存  收发各512字节
传输距离  100米
电磁隔离  1500V
接口形式  RJ45座

 环境指标:
 工作温度
 -20℃到60℃

存储温度
 -25℃到85℃

湿度
 相对湿度 5%到95%

电源指标:
 输入电源
 外加9V电源

功耗
 300mA

外观指标:
 长×宽×高
 100mm×69mm×22mm

外壳
 铁壳

颜色
 电脑白

重量
 230g

楼主:
本公司生产各类转换器,如有任何疑问请告知。T:13601849727

网友A:
 C2000 Plus S232/1 TW 是一个RS232终端串口转网络的协议转换器-又名串口服务器,它提供RS232串口转TCP/IP和TCP/IP转RS232终端串口的数据透明传输,它将从RS232终端串口上收到的数据,透明的传送到在网络上的目标服务器,目标服务器发出的数据经网络通过它透明的发送到RS232终端串口上。     C2000 Plus S232/1 TW 向上提供10MTCP/IP以太网接口,向下提供1个标准RS232终端串口,内部集成ARP,IP,ICMP,TCP,UDP,SOCK5,http等协议,支持动态IP和静态IP,支持网关和代理服务器。
    C2000 Plus S232/1 TW 有三种工作模式: 1. 作为TCP服务器,转换器在指定的TCP端口上监听平台程序的连接请求;2. 作为TCP客户端,转换器上电时主动向平台程序请求连接。 3. 自动方式,转换器一般工作在TCP服务器模式,当转换器收到串口数据时自动切换到TCP客户端模式,转换器向平台程序请求连接,并将数据传送到平台,传送完后转换器自动切换回TCP服务器模式。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转换器进行通讯和收发数据:1.Socket(套接字);2.ActiveX控件(EDSockServer.ocx);3.虚拟串口。使用虚拟串口时,控制器的串口参数可以实现与虚拟串口的参数的实时同步。

RS485/422转TCP/IP的也有.欢迎各位朋友来电咨询:0755-88846600  陈先生

网友B:
13424182635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