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西门子STEP7时,出现没有发现SSF文件?

楼主(2006-08-06):
安装西门子STEP7时,出现没有发现SSF文件?
我那里面有?
怎么会没有?
各位高手帮帮俺这个初学者!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盘有问题,重新换盘试试。西门子的软件安装太麻烦了。

网友:
注意路径,最好在根目录下安装

楼主:
我想应该是盘的问题

网友B:
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即可。

楼主:
试过也不行

网友C:
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可以单独安装文件夹中的STEP7中的SETUP.EXE试一下,装上之后可以使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将你盘上所有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像"流川枫"所说的,在文件夹中去找安装文件,比如说.step7,auther下等.

网友E:
你电脑是不是做过优化和磁盘垃圾清理

网友F:
你应该用光盘安装,或者把软件做成虚拟光驱的再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G:
不知道你用的是5.3还是5.2

楼主:
用的是5.2
5.3也有。
但是分开的
该不是电脑里面软件装的多了的缘故吧!

网友H:
下面引用由yuanle在 2006-8-17 3:22: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意思是将你盘上所有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
--------------------------------------------------------------------------------------------
同意

网友I:
安装目录太深了,就会出现此问题
按照楼上所说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J:
这问题我前几天也碰到过,后来我在电脑控制面板里的区域选项上把语言改成英文的就行了

网友K:
强烈同意snsg说法!

网友L:
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即可,

网友M(2007-10-03):
    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即可

网友A:
安装目录路径尽量短!!!!

网友N:
不知道SSF是什么文件?我直接安装时也安装不了,出现这个提示,但是后来我在其它文件夹下找到一个SSF的文件复制到直接安装的下面,再自动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O(2008-08-20):
不光是目录的事,还要把文件夹的名字改成全英文的才行,不能带有中文

网友P:
应该是光盘的问题,你可以在西门子网站上下载s7的软件

网友P:
在其它文件夹下找到一个SSF的文件复制到直接安装的下面,再自动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P: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记忆中应该是这样子,你试一下吧,如果还是不行,我建议你可以拨打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呵呵

网友Q:
请用光盘安装或做成镜像文件后安装

网友R:
我将文件放到根目录下,然后还是不行,直接找到step7目录下的setup就可以了。

网友S(2008-10-24):
这个多出现于安装文件在硬盘的情况,是安装目录太深或者有中文,直接拷贝到根目录进行安装

网友T:
升级你的MICROSOFT。NTE FRAMEWORK,我就是升级后可以安装了。

网友U:
我也碰到过一样的问题,支持28楼的说法

网友V:
问题重现。。。继续尝试。。。

网友W:
最好安装在默认系统盘上,另外有可能引起的是你安装的文件夹是中文名的,改成英文名的试试

网友X:
安装目录不包括中文就行了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Y:
出现没有发现SSF文件,大多是因为拷贝安装造成的。可使用虚拟光驱打开你的STEP7安装文件,然后在加载到虚拟光驱中安装,可以解决该问题。

网友Z:
将安装文件拷贝到任何磁盘的根目录下也可以解决的.

网友AA:
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即可。 或者把安装文件放到英文目录下。

网友AB(2008-12-02):
明白了,可是XP家庭版安不了,提示要专业版

网友AC:
1改变语言为英语(美国)

2装在根目录下

网友AD:
41楼的说的对,我以前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AB:
安装目录太深了,就会出现此问题
我就是按这种方法解决的

网友AE:
直接用光盘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AF:
1.不要用中文目录,

2.要求系统是专业版

网友AG:
1,xp不支持

2,将电脑的默认改为英文(美国)提示: Transfer License Keys
Yes, Transfer should take place during installation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选择: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3 恢复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中文(中国)"
4 安装 Step7 v5.3 和Graph v5.3授权
将"\Step7 v5.3+graph5.3授权"目录拷贝到硬盘
执行STEP7V53key.exe安装 Step7 v5.3授权
A1710453
执行s7graph53.exe安装Graph v5.3授权
A1S7GR53

网友AH:
类似这方面的问题,不要总是“问”,要学会自己“找”,可以用BAIDU ,GOOGLE 搜索, ,“找”也是门学问,,找是主动,问是被动。

网友AI:
将安装文件放到磁盘根目录下,或是安装文件所在位置路径中不要有中文出现.

网友AJ(2009-06-25):
把安装盘符改成英文试试

网友AK:
安装路径不要有中文,并且在控制面办中把语言改称英文就可以了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注意路径,最好在根目录下安装

网友AN:
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AO:
在根目录下安装,或者是所在盘符改为英文

网友AP:
  强烈反对你们说得那些不对,第一必需是xp系统,vista不支持,本人试过。第二,要一个虚拟光驱启动它,进行安装,其它的狗屁。

网友AQ:
根目录是指什么?是将其他盘中SSF文件直接复制到安装目录里面?

网友AR: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S:
1、安装路径过长,超过了饿支持长度

2、安装的是系统式英文版本,而路径中出现了非英文字符

这是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般原因,就放在某一个盘符根目录,不要使用其他字符定义盘符基本就好了啊

网友AT:
安装文件放的太深了,放到根目录下就好了

网友AU:
在压一下 就可以

网友AV:
把安装盘符改成英文试试 并且不在目录路径中不能含有中文

网友AW:
太简单了,告诉你把安装软件文件名重命名,用字母代,然后放到磁盘的根目录下就可以装了

网友AX:
我安装时出现过这种情况 将安装路径上的中文改为中文即可

网友AY(2010-10-07):
谢谢各位了,文件夹不能有中国的文字,解决找不到ssf文件问题。

网友AZ:
把文件放到C盘上再双击安装就可以的。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BA:
放在根目录下面,就不显示了

网友BB:
注意路径,最好在根目录下安装  ,不要有中文就可以

网友BC:
ssf就是光盘安装的引导文件。刻成光盘安装。

 或者是分部分安装。在安装过多的选项时,某一路径中的SSF文件找不到,或路径不对,盘符不对,光盘上的SSF损坏都是这个问题。但是不影响其他文件。其他文件可以单独拷贝出来。

网友BC:
SSF和语言无关。实际就是FLAS文件制作的目录安装引导文件。

网友BD:
卸载暴风影音

网友BE:
需要以下电缆的联系我  13728186991  茶小姐

网友BE:
  新款黄色电缆  USB转串口电缆

网友BF(2010-11-08):
 找不到,只能重新安装。

网友BG:
安装文件不能在中文目录下

网友BH(2011-04-30):
把安装软件不要带中文复制到C:\下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I:
文件名不要有中文;安装文件拷贝到在根目录下在安装即可

网友BJ:
你试一下看是不是注册表的问题~~~~要不修改一下注册表

网友BK:
强烈的顶一楼上的,将路径改为英文的就可以了。

网友BL:
1、安装文件在根目录下。2、文件名必须是英文。3、如果还不行更换操作系统,如需要我可以给你一个GHOST XP系统,都能安装,给我邮箱。

网友BM:
把所有的中文路径全部改为英文的就OK了,总之不要有中文字符。

网友BN(2011-06-22):
如果是移动硬盘 u盘,要拷贝到硬盘后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