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室热电偶损坏多的问题

楼主(2006-08-06):
我公司窑尾烟室热电偶损坏的情况特别多,不知那位朋友能帮我去一下主意.也不知其它厂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A:
特别高温?雷击?质量差?

网友B:
请问你们厂的耐磨热电偶用的是哪里的?!
直径多少啊???
一般水泥厂的耐磨热电偶使用寿命在45~60天!
    针对水泥干法旋窑生产线有关三级筒、四级筒、五级筒锥体温度,分解炉中部、窑尾烟、窑头罩温度的测温特点,因普通耐磨热电偶因保护管材质问题,无法满足耐高温、耐冲刷的特种测温条件,导致热电偶使用寿命较短、条件经费加大、产品更换频繁、传输信号得不到保障、仪表长期处于警戒状态,同时给仪表维护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这种现象是目前全国水泥行业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产品特性专业设计,专业开发的温度测量仪表。
1. 精度高,使用寿命长。
2. 激变性能好、热传导系数高。
3. 抗氧化、耐腐蚀。
4. 抗热震、耐高温。
5. 不结瘤、不结渣。
6. 4~8毫米管壁厚度。
7. 快速反应功能,较强的稳定性。
8. 任意可供选择的保护管长度。
9. 不需预热即可使用。
10. 适合于各个用户的多种安装方式。
11. 可选的就地显示。
12. 可选的内置变送器功能。
13. 长距离传送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
14. 使用环境温度范围宽,工作稳定可靠。

我司专业生产温度,压力等仪表!!!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e-mail;wanwo-syoffice@163.com

网友C:
当初你们公司选热电偶时,是否给出窑尾烟室里的温度,风速和窑内颗粒的直径大小(冲刷力不同)。从上述三个因素可以决定要用何种合金材料的保护管及使用寿命。

  如有咨询请打13052303369汪先生

网友D(2006-10-03):
阿涟樟:
    你好!
    你们公司的测量烟室温度的热电偶解决了吗?
    烟室是水泥行业测温中遇到的最难一个点,我公司通过期的经验的积累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我想问你公司的窑是多大的,我单位的热电偶在5000吨的窑上的烟室处的测量点至少要用一个月。降低了损耗,也给仪表维护减少了不少的工作量。

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