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组态王延时控制一设备?

楼主(2006-08-06):
不用在PLC中编程,直接用组态王延时控制一设备能行吗?

网友A:
??
哦 组态王的就不清楚了
不过我们的软件fameview是可以的
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021-52560854

网友A:
忘了你找谁呢 找姓郭的就行了

网友B:
可以利用紫金桥软件的批次处理完成类似控制。
以下内容摘自紫金桥软件在线帮助。
在生产过程中,经常要碰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某一个工艺的执行可以由几个工序组成,而每个工序的执行依赖于上一工序的执行结果,简单的例子只有上一个工序执行完毕之后,才能进行下一个工序的执行。
下面我们将结合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一下批次控制的处理过程。一个反应器的温度通过控制燃料的补给量来控制温度,如果温度低到一定程度,则需要增加燃料的补给量。但是,在增加燃料之前,先需要增加空气的补给量。其具体的操作过程如下:1、增加空气的补给量,延时30秒进入下一步;2、增加燃料的补给量;3、检测温度是否达到设定温度,如果达到设定温度,则减少燃料的补给量,延时60秒进入到下一步;4、减少空气补给量。
从以上示例可以看出,一个典型的批次处理包含一下几个要素:1、整个工艺过程由若干个工序组成,其工序的执行按事先设定的程序执行;2、工序的执行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只有当条件成立时,才开始执行,否则循环检查直到条件成立(如上例中的第3步);3、每个工序执行完毕后,还有可能需要延时执行下一个工序。
。紫金桥组态软件提供了一个批次处理的组件可以方便的完成上诉上述事务。

网友C:
这里是组太王的论坛啊,会的人站出来啊,可惜我是初学者

网友D(2006-10-19):
我想可以这样,当需要的事件发生时候,为if需要的事件发生时候=1,
某变量=某变量+1,当if某变量=N,时,要执行的事发生,某变量=0

网友E:
组态王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延时的时间也可以控制!QQ:454527178

网友F:
当然可以

网友G:
当然可以!
当条件满足时开始计时:将时间赋给整型变量1,把离散变量2设为1;当离散变量2=1时,循环将时间赋值给整形变量2;
比较整形变量2与整形变量1的差值等于设定值时,则执行相应的输出;然后将离散变量2复位即可。

另外:“当需要的事件发生时候,为if需要的事件发生时候=1,
某变量=某变量+1,当if某变量=N,时,要执行的事发生,某变量=0”————这种方法不可取,因为电脑执行程序的速度和许多因素,所得的时间是极不准确的!!!

网友G:
如果你还不明白,我可以给你把程序编出来——嘿嘿,不好意思,我要回家半个月,明天就出发@_@
如果你有耐心。。。。。。

网友D:
老菜鸟同仁您好:
      我想我们的做法是差不多的,如延时为秒,大家精度都是秒级.何来,不正确之用.
      比如在PLC中,一个是判别是否为秒加+1,另外一个为开中断.在加1.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H:
还要编程这么麻烦啊
要是用力控软件,简单配置定时器控件就可以轻松实现定时计数功能了。只要配置:启动/停止,当前/设定秒数,当前设定数值,输出,输入,重新开始这些参数,就可以随意定时计数了。
需要的朋友回复邮箱luplato@163.com
给你们发定时器使用说明和小例子,一看就会,轻松搞定。

网友E:
哈哈!用函数就可以了,没那么麻烦!

网友I:
应该没问题
只要有条件就可以

网友J(2006-11-20):
唉,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么复杂?力控中是有定时器和计数器的驱动,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K:
组态王在这方面就是有点欠缺

网友L:
延时间隔和时间不短于55ms就行.

网友M:
用组态王肯定可以,但我劝你还是编PLC程序实现,无他,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