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A740怎么做负荷分配?

楼主(2006-08-06):
造纸机施机的上下辊(辊面均为包胶,两辊体直径相差5毫米)有两个传动,现在需用三菱A740 变频器,但本人对于用这个变频器做负荷分配还不太熟悉,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用plc做
------------------------------
个人主业:http://hwkz.siteem.com

网友B:
我认为用不着PLC,可以设一个主传动,如果车速高于300米的话建议做速度闭环,然后在主传动模拟量口取一个速度实际值给从传动,从传动设成矢量控制,把两辊速度调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车速不高,设计车速200米/分钟,实际工作车速在100-180米/分钟

网友A:
纯用速度闭环来做效果不佳,主要考虑到辊子的磨损以及加减速时的情况下。

楼主:
那按lmhx的意思该怎么做!

网友A:
嗬嗬,个人意见,
先把两电机的线速度调的剂本一致,然后采集主机的电流与从机的电流进行比较,做pid调整,pid输出做限幅处理,一般+-3-10%.叠加在从机的速度给定上面。

楼主:
现在A740有自由功能块吗?PID功能能独立使用吗?

网友A:
实在不行,外面可加负荷板或者加plc
总之,在造纸行业传动当中,当你选中了一款变频器,我们首先去考虑负荷分配的问题怎样来解决,也许这就是行业的特殊性吧。

网友C:
A740 比ACS800,6SE70,AB 700 之类的变频性能上的差距在哪里,要是性能上相差不多的话那价格上可是差多了,一个ACS800的可以买二个以上的740在同等功率上.

网友A:
A740我没有用过,只用过FR-A540的,其负荷分配我是用PLC做的,FR-A540还是不错的变频器,请教这两种在性能上最大差别在哪里?

网友C:
A740是A540的升级版,主要多了力矩控制功能,外型为黑色,价格好象与A540等同,是新品,我用过2台.楼上的兄台能否说说A540与一些欧美高端产品 如 ACS800 ,6SE70 ,PF700 等使用感受.

网友A:
我不太热衷于日系产品,不过a540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产品,当时我在用a540使用profibus通讯,感觉不是太好,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发。acs800专用控制宏比较实用,比较容易上手,6se70符合通用性的应用,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的需求,当然也取决于开发商对其的熟练运用程度,发生问题时能够及时解决。
在造纸行业大型传动之中,我们要考虑到动态响应,控制精度,干扰等等因素。

网友D:
纸厂电工,应该不是把速度调成一致,应该是电流调得差不多。何况辊子直径不一定一样。

网友A:
呵呵,应为线速度一致

网友C:
在造纸行业大型传动之中,一般采用公共直流母线,AB ,SIEMENS ,ABB 在这方面的应用可能比较成熟, SIEMENS 6SE70 ,ABB ACS800, 不知华章现在用AB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A:
据我所知华章用得比较多的是老虎牌

网友A:
服和分配解决方式,请参考以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4754

楼主(2006-09-16):
我该选择转矩控制的速度限幅,还是速度控制的转矩限幅

网友A:
一是看你对那种控制方式比较熟悉
二是看该变频器这种控制方式是否能够实现
三是看你的下位选什么

楼主:
如果采用速度控制的转矩限幅,从动的给定速度是不是要比主动略高? (因为我想:如果当从动胶辊磨损等情况发生时,出现速度给定不够,出现转矩限幅不起作用,而被主动辊倒拖着走,更容易发生过电压报警)

网友A:
是的,一般就是这样做

网友E(2006-12-20):
可不可以详细点,我是菜鸟

网友A:
上面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个链接: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44754

网友F:
我公司是专业做纸机变频传动系统的,300-400 米车速的纸机做得很多!一般高车速纸机负荷分配都采用PLC和Profibus-dp 通讯用程序来做,辅助措施是共直流母线或直流母线供电来消除负荷分配过程中的瞬时过压现象!如果ABB800 用主从应用宏来做的话,也最好用上共直流母线或直流母线供电!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事一台3270/1000的无碳复写纸纸机共有41台变频器,功率大于2600 KW,其中有多组多台负荷分配!变频器采用意大利SIEI AVY ,分段直流供电!
成都拓世达科技有限公司
杨成 13980938361/13980938372

网友G(2007-01-29):
我正在购买A740的变频器,看了这里的讨论.不错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6-12-21 0:25:00 发表的内容:
上面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个链接: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44754
--------------------------------------------------------------------------------------------
lmhx大侠:是否可以来点新鲜的!

网友H:
实际车速若只180m/min,二辊带动的情况,负荷分配其实没有必要刻意强求,保持线速度一致(可以微调也就可以了)。在调试时注意负荷就可以了!若用PLC,那就用上负荷分配吧,反正是调用,又不发什么力气,还保险点。

网友A:
to kairi:
你好!你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大家一块分享嘛。

网友I:
应该采用带速度限制的转矩控制方式

网友A:
这种方式用plc不太好做,不过abb的主从宏应是这种方式

网友J:
施胶机真的不好弄,现在还在头痛中.客户用了康沃的,两台18.5KW,PLC模拟量给定,现在过十几天有一台就要跳过流.

网友A:
负荷分配的种类比较多,各个方式视具体情况而定,可以看看这个链接: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44754

楼主:
我觉得lmhx这个链接讲得太笼统了点,是否可以再深入点!

网友A:
你具体想了解那种控制方式?

网友A:
还是那句话,负荷分配的种类比较多,各个方式视具体情况而定
现场经验总是离不开的。

楼主:
我对造纸的压榨上下辊和叠网部都感兴趣!

网友A:
一是要看你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二是要看你的下位用什么控制,例如是否加plc,用总线控制吗?

楼主(2007-02-28):
PLC肯定是有的,基本上都用485通讯控制,偶尔用一下ProfiBus总线控制,变频器有时用西门子,三菱...PLC用西门子的

网友A:
看来也是这方面的专家,能不能把你的经验与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楼主:
说实在,我在负荷分配这块还没机会真正做过,偶尔做的也都是一个圈路里的闭环失量控制.所以还望lmhx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建议你先看看abb acs600或acs800的主从应用宏(abb有相应的中文资料)的使用方法,当你熟练应用了,会有很深的体会

网友K(2007-04-12):
用ACS800主从应用宏成本较高,主机采用速度控制,从机的线速度略高,将主机的转矩值作为从机的转矩输入值,不知可行否,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主机采用速度控制,从机的线速度略高,将主机的转矩值作为从机的转矩输入值,不知可行否,请各位大侠指教。
你的转矩输入值在从机里怎样怎样处理?

楼主:
哎!用了效果不是太理想.结果还是用了两个速度控制.

网友A:
不知上面的朋友是怎么做的?

网友L(2008-11-20):
abb800主从宏可以很容易实现负荷分配的,我这儿有8台变频器共驱一台设备很好效果.

网友L:
如用可以和在下联系mlztc0730@163.com

网友M(2009-03-19):
三凌难做就用西门子G120,别在一棵树上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