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电源负荷如何计算

楼主(2006-08-06):
求助:AB电源 提供的背板最大输出电流 有好几种情况,有1.5A@1.2v 4A@3.3v 等等,我在计算电源负荷的时候 如果计算?还有输入输出模块提供的信息 也有5v 背板负载电流 和24v负载电流,我如何知道 我使用的输入输出模块 的背板电流是5V还是24v?

网友A:
木桶效应,所有电压都需要满足。

网友B:
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考虑你说得情况。
如果要计算,一般是从模块消耗背板功率、RACK槽数量(模块数量)来计算的。
一般AB 1756系列只选用两种PA72(55W)、PA75(75W),1746系列P2、P5、P7等等,只要将总RACK上所有的东西所消耗背板功率+起来,不超过电源功率即可。一般也不会,除非你用17槽的,或者AO模块比较多的,可能PA72带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