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漏电保护问题

楼主(2006-08-06):
家中有一强排式热水器,带漏电保护插头,按试验按钮能跳开(断电),但洗澡时手拿淋蓬麻手,漏电保护插头不跳开。为什么? 注:家中无接地保护线。

网友A:
1,不是对地触电,是火对零回路触电;2,漏电开关坏了;3,达不到跳闸电流。

网友B:
但洗澡时手拿淋蓬麻手,漏电保护插头不跳开.
没漏电当然不跳了,呵呵

网友C:
漏电保护开关,首先它是开关,漏电时要能自动切断电源。那来个漏电插头,漏电时插头会自己掉下来,有这事吗??!!看来你、我、大家都上当了!!!

楼主:
TO刘志斌:是漏电保护插头 型号:LBY-16 不是漏电时插头会从插座上掉下来。而是插头上的脱扣机构会脱扣(断电)。
TO动力勇:淋蓬(金属的)都麻手了,还没漏电?
TO怪人:1,如果是火对零回路触电,早洗白了,还能和你聊天?
2,漏电插头没坏,按插头上的试验按扭会脱扣(断电)
3,都麻手了,还达不到跳闸电流?

网友D:
一般家里用的漏电开关都是30mA的,可能没有达到漏电电流值,一般人体电阻都不一样,有的人20mA以下还会有麻的感觉呢。
漏电开关的原理其实很简单,从火线进去多少电流就得从零线流出多少电流,只要相差30mA以上就会跳闸,如果不跳闸就是漏电开关坏了或不准。(我说的是30mA的漏电开关,不知你用得多大。)

网友C:
1、既然是插头式漏电开关,那就是不合格产品;
2、手抓麻电,不是漏电的象征,手抓麻电电流是火与零回路电流,不是对地回路漏电流;
3、漏电保护电流参数过大或漏电流太小。
也就是“怪人”说的三种情况

网友E:
漏电开关灵敏度低,虽然国家规定30MA标准,但还是挑选10MA的可靠。否则只好享受“过电”的感觉了。

楼主:
TO刘志斌:1,漏电保护插头为什么是不合格产品?
2,手拿淋蓬麻电电流怎么会是火与零回路电流,如果是那样,身体承受220V电压,除非是异人,否则谁也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