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SIMATIC Manag下的block的程序出现如下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6-08-06):
打开SIMATIC Manag下的block的程序出现如下该怎么解决?
Compiler information: handle not valid
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俺先谢谢了!

网友A:
新建一个项目,然后导入硬件,再拷贝程序块和数据块。就ok了。

楼主(2007-07-15):
请教楼上的
我导入硬件时,显示语法错误。到底怎么解决!
我的联系方式
QQ:287793702
邮箱:hacklongping@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