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线线径与承载电流的问题
笔名,若此

楼主(2006-08-06):
请教各位,导线通过的电流与导线的粗细有关,这当中有没有什么规律,比如公式之类,以前遇到选线我就要去查表,要是能有经验公式就太好了。

网友A:
自己找一点书看一下.

网友B:
不考虑线路长度,100m以内简单一点计算100a以下1mm=6a,再大最好查表

网友C:
安全起见一般在100mm以内1mm=5A

网友D:
也要看是什么线呀,不过现在一般都用铜线了

网友E:
这也好意思问.

笔名,若此

网友:
不好意思,不懂就问呗。

网友F:
查资料,使用的环境,电缆的形式,电线,裸线,和敷设方式都有绝对关系,不能一言统之

网友G:
可以上网查询一下有口诀的。

网友H(2009-04-28):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

网友I:
供电线路的安全载流量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用一个计算公式是不能完成的。电缆截面的选择是靠设计和使用经验,考虑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网友J(2010-03-16):
11楼说的对,他的口诀就是简易公式,记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