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伺服电机的上电自锁

楼主(2006-08-06):
我这有台机器,先介绍下这台机器的情况:上平台下表面带有永久性磁铁(可以移动,动子),下平台里中间部位嵌有线圈和线性编码器(下平台是固定的,定子).机器通电后正常应该是上平台(动子)固定,用手是不能推动的,按HMI可以HOME.可是实际上电后用手推很松,不能HOME.
旁边有一台同型号的机器(是好的),我挨个从上地撤了上平台,线性编码器,线圈单元,下平台).挨个地换到这台坏机器上,结果发现是下平台原因,把下平台一换,立马正常,感到奇怪.不知道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不知道有哪位高手知道,不胜感激!

网友A:
下平台是线圈和线形编码器,所以问题主要出现在这两个部件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如下:
1、编码器反馈出错,检查一下编码器输出信号是否正确,现行编码器安装后需要调试,你自己拆装部件可能会使编码器反馈出现问题。可能需要重新调试。
2、编码器损坏,系统闭环不了,这个情况和上面的情况一样,可以通过查看系统报警。
3、电机线圈烧坏,长时间、大负荷的运行会造成大量的热能,能量的积聚会导致线圈烧坏。
4、系统接线出错

现在从你介绍的现象来看,最大可能性是线圈烧坏,可以量一下线圈阻值

楼主:
GUN:谢谢你的回复,我说的是下平台那块板的原因(不包括线性编码器和线圈),说白了就是下面的钢板一换,立马上电可以自锁,我感到很奇怪.线性编码器和线圈是好的.
老兄,能留个电话吗?想和你交流一下.

网友B:
能做电机的定子,应该不是普通的钢板

网友A:
云,你是说线圈、线性编码器、和平板单独分开拆装?开始有意思了!  你检查一下,平板上是不是装了读书头?黑的小块块,带电缆的。 如果有,那问题可能是读书头的问题。 但只是推断。。。

可以和我联系:
G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