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 可控硅的触发电压用PLC的AO

楼主(2006-08-06):
最近用Hollysys PLC的3320 AO模块触发KP200A的可控硅,PLC输出不接可控硅是DC6.3V,接上后变成0.25V,可是可控硅并没有导通,我换用6V干电池能使其导通,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PLC的输出是经过隔离电路进行输出的,负载功率小(主要指电流),不能驱动可控硅。
使用PLC时,最好不要用PLC直接驱动较大的负载,而应该加一级驱动,既防止PLC损坏,又提高可靠性。

网友B:
[color=#FF0000][b]对了,借楼的问题我也想在此请教一下各位高人,可控硅在变频器,以及在驱直流机时它起什么作用,其原理是什么呀,能做一个简单明白的解释吗?[/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