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设置后,在客户不能通过网络找到服务器OPC名称

楼主(2006-08-06):
一般有什么问题。力控OPC服务器,我用CITECT做客户机软件,但我用OPC工具测试服务器时,就没找到服务器的OPC名称。一般什么原因啊

网友A:
DCOM配置权限,是不是没有开发呢?ProgID的确是存在的了?

楼主:
本机能找到到ID的。权限我都打开了。
楼上,您说的开发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对不起,我说的是"开放",字打错了。
1、如果是工作组的方式组网,你用网上邻居访问一下,REMOTE机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最好先用超级用户试)
2、最好用域来管理用户。把DCOM的权限配置给权限比较高的用户(如ADMINISTRATOR)
3、另外用别的OPC client工具试一下,现象一样嘛?

eshare_sh@yahoo.com.cn

网友A:
欢迎我们多交流,我们公司专门是做OPC服务器和OPC网关这方面的。

楼主:
XP,DCOM设置了,自带防火墙也关了,PING的通,还不行。有一步骤失败:4.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安全选项->网络访问:本地账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改为:经典-本地用户以自己的身份验证.
XP sp2下,必须有这步骤吗?我其他的都做好了,但客户不能找到服务器的OPC ID。我只有这个没设置成功,
“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打开后,提示“组策略错误,未能打开这台计算机的组策略对象,您可能没有合适机的权限”但我是管理员下操作的。请教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么复杂的,
1、DCOM配置(dcomcnfg),缺省配置,需要赋给超级用户(举例)。
2、找到你所用的OPC服务器,查看它的属性,将相应的权限赋给超级用户和支持远程访问。
3、重新启停一下OPC的服务,有必要的话在OPCEUM也设置一下权限。
4、在服务管理里面,有OPC SERVER嘛?有的话你把这个权限赋给超级用户。
5、你在本机上面浏览可以嘛?如果可以的话,在远程,这些设置后,就应该可以了。
6、另外你的OPC SERVER有要求嘛?是否一定是要WIN2000SERVER呢?

楼主:
谢谢楼上详解,我用OPC工具刷新不到,直接CITECT却可以通了。不过我找了好多资料,打开了XP系统的OPC 权限,能打开的都打开了。实现了与力控OPC SERVER的通讯,只是力控的变量定义上需要加个.PV,各位如果有用到注意便是。组网见www.crazyyin.blog.sohu.com

网友A:
恭喜你初步解决了问题!大家交个朋友!eshare_sh@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