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有这种传感器吗?

楼主(2006-08-07):
据朋友介绍:
说现在有一种测量位移的传感器,无需任何仪表即可直接读取0.5毫米以下的位移精度,依靠仪表可以读取0.05毫米的精度,既有数字量输出,也有模拟量输出,既有相对位置,也有绝对位置,被测物体可以做空间运动,检测距离可以从0-10米或更大,可以与各种PLC和计算机连接,据说安装极为简单,价格极为便宜,使用十分方便。朋友们,这种传感器你们见过吗?那些地方可以使用?

网友A:
搂主的被“测物体可以作空间运动”能否说的更详细一点。一个问题:物体的速度变化受限制吗?

网友B(2007-04-23):
请问文章中的40毫米是否有误
静磁栅源和静磁栅尺之间以无接触的悬浮方式工作,悬浮间隙最高可达40毫米

网友C:
您说的是我们公司的意大利Minikol公司的磁栅尺+数显表位移传感器M15吧?如有不明白的请致电:021-32271250-606(分机),张鹏!
上海微敏自控技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