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中A共享数据块DB与背景数据块DIB的不同

楼主(2006-08-07):
大家好,在S7-300中,我不能明白背景数据块DIB是何意义,怎样去使有它,当在程式中出现DIW8之类的背景字时,我也不知在哪里才可以找到DIW8的源数据,在这里,我向各路高手请教,望指点迷津.
                        谢谢!

楼主:
大家好,在S7-300中,我不能明白背景数据块DIB是何意义,怎样去使有它,当在程式中出现DIW8之类的背景字时,我也不知在哪里才可以找到DIW8的源数据,在这里,我向各路高手请教,望指点迷津

网友A:
300有两个数据寄存器:DB和DI.  当你想把数据块DB1里的DBW0送给DB2里的数据DBW0时.你可以有两种方法:

L   DB1.DBW0
T   DB2.DBW0

或者
OPN  DB1
OPN  DI2
L    DBW0
T    DIW0

网友B:
楼上ShowFine:一看就是高手
请教:我用的PLC是西门子314-1AE04-0AB0。当DB数据块中DBW的地址数超过200后程序就无法进行,可是手册中规定可以到0-16382。呈请高手指点指点。先感谢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用的? 你在DB块里定义了吗?  还是程序有错误? 或许我想您是用了间接寻址?而又没有注意寻址的变换,即DB200的地址有一个8位的关系,这样相乘正好约为16000.

网友B:
楼上ShowFine:非常感谢,我再试试。

楼主:
多谢名位了,我明白了

网友C(2011-08-18):
在FB101中,DIB7被MOVE到DB300.DBB0,用的是梯形图,这里DIB7是什么意思?求助

网友D(2013-02-25):
是你所定义的数据块的第8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