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RSVIEW32声音报警怎么做?

楼主(2006-08-07):
怎么把声音跟报警控件联系起来

网友A:
方法一: 在报警设置中选择内部或者外部报警如图

网友A:
方法二:
可以设置报警握手Tag,当握手Tag为1时,触发Event执行Playwave的命令。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B:
问一下如果选外部铃声的话,那个标签是怎么回事

网友C(2007-04-27):
请问U2兄,如果许多标签都需要语音报警,那么不是需要设置很多的握手标签和EVENT(每个EVENT只能对应一个报警标签)吗?

网友A:
Event 对应的是表达式,看你表达式怎么写喽。可以用Or

网友D:
这样设外部闹铃的前提 就是要把报警事件跟一个TAG做连接 然后做一个EVENT 当该TAG为1是 PLAYWAVE 一个指定的音频文件 但缺点是该种方法 极度欠缺灵活性 原因大家用过就会知道 其实用外部闹铃产生报警 有个相当简便的办法 RSVIEW32产生报警后是通过WINDOWS系统选定的声音来播放报警的 只要在控制面板中将该声音找到 并指向相应的音频文件 就可以很简便的完成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