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CPU222的故障

楼主(2006-08-07):
一台S7-200的222CPU通电后,出现SF和STOP两个指示灯以1秒的频率同时闪烁,不知是硬件哪部分出了问题,望高人指点!

网友A:
检查一下 24V输出有没有坏

网友B:
未必就是硬件的故障,你试着把程序清空再重新下载,也可以读取CPU中的诊断信息来查找故障.

楼主:
多谢各位的关注,我查了一下,是电源方面的问题,这是个继电器输出的,电源板相连的一共有6个接线柱,L,N,地,+24V,0V,另外一个不知是什么,在中间I/O板上测它和0V端子之间电阻很小,才2欧姆,而且是和M端子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