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各位高手帮忙了:plc-伺服系统鼓掌

楼主(2006-08-07):
遇到一个怪问题 各位帮忙了 具体情况文字也说不清楚 我简单的说一下 :
我厂有一三菱比较老的plc 为:A1SJCPU-S3 带一个A1SD70定位模块 然后就是输入 输出
PLC带一伺服驱动器 带伺服电机 基本原理是70发出速度信号控制伺服电机 电机后有编码器 反馈回来
这几天出现问题 一送电 还没有按开始按纽 电机就自己转起来 速度很快 转一下就自己停了 然后发现70模块报警 查手册说是累积脉冲数超过设定脉冲 现在一只查不出什么电机在没有送电的情况下会转 为什么啊 ?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啊

网友A:
是因为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应该是启动信号的那个数字输入引脚被设置成了常闭b接点,所以一上电就启动了,如果你的PLC执行了定位指令,那么就会以某一速度旋转一段,完成定位后停止转动。但是,此时,伺服驱动器仍然处于启动状态。

网友B:
主要是四伏参数问题。那个动作是四伏的自我调整(他认为自己超差了)。
同时要检查电机选编处是否松动。
机械部分有无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