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22编程问题

楼主(2006-08-07):
本人初学micro PLC ,用的是PL7 Pro V4.4编程软件,请问各位大虾micro 3722自带的模拟量输入端接线怎么接,编程对应用什么地址?

网友A:
15针SUB-D中针脚2对应0V,其余3~6分别对应Input3、5、7、9,10~13分别对应Input2、4、6、8。所对应的地址是Input2~9<->%IW0.2~%IW0.9。在Micro的用户手册和软件应用手册中有相应的说明,手册可在工控网上下载。http://customer.gongkong.com/customer1/8snd/auto/product.asp#3

楼主:
谢谢!!!帮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