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几个基本的电动机问题

楼主(2006-08-07):
请问:
1 直流力矩电机是同步电动机还是异步电动机,是两相还是三相?有刷还是无刷?
2 如果采用dsp控制直流力矩电机,是dsp直接控制电动机么,是否还需要各种电子器件比如GRT、IGBT等?
3 总是看到变频器、运动控制卡、驱动器等名词,这些和dsp控制电动机有什么关系

网友A:
1、市场上的直流力矩电机分直流有刷和直流无刷,都属于同步电机。有刷的为两相,无刷为三相。但直流有刷的看的比较少,而且直流无刷的常被误认为交流电机。
2、DSP只能作为逻辑控制器件,如果带电机需要功率器件。IGBT、GRT都可以。以后可以通过电压和电流来分辨功能。
3、运动控制卡是逻辑控制部件,变频和驱动器为功率部件

网友B:
‘直流力矩电机分直流有刷和直流无刷,都属于同步电机’——怎么个同步?和谁同步?
多数直流电机都是有电刷的。

网友A:
周公、您老好!小子涂鸦,见笑见笑
直流无刷电机是同步电机的一种,电机转子的转速受电机定子旋转磁场的速度及转子极数的影响。而无刷的换相主要靠霍尔信号来控制线圈的导通截至。

楼主:
哦,大体了解了,谢谢阿

网友B:
一般含义的‘同步’、‘异步’指转子和旋转磁场的关系,无刷电机是由外部电路控制人为实现的,所以说‘直流无刷电机是同步电机的一种’不确。

网友A:
周老,了解了
不过大部分的教材都是把其归于同步。 我再看看。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