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通讯中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6-08-07):
我在做一个系统时,用了两台上位机,软件用的是intouch9.0,安装配置都相同;下位机使用的是QUANTUM系列的PLC。
对于PLC的实际输入输出点采集信号在上位机上的显示都同步,但是对于PLC内部开关量的显示却两个机器不同步,各位高手,给指点以下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得写下详细的架构图,或连接说明,如使用什么样的IO进行连接,连接方式是使用什么接口。
等等,这样作才能便于大家帮你想办法
EMAIL:DENG_LP@21CN.COM
http://blog.sina.com.cn/u/1239831253

楼主:
忘了说明上下位机的通讯是通过以太网通讯的,下位机采用6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