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控制技术

楼主(2006-08-07):
请问高手,用触摸屏怎样建立画面能直接修改PLC里的参数,PLC内要怎样编程。例如:
一台木工锯板机,我要锯五块尺寸相等的木块,要用一个启动按钮,就可以完成以上工作要求,注意的是,界面可以很灵活的修改想要锯木块的数量,请问可以用一般马达完成吗?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技术空白了
没有研究过

网友B:
HMI修改PLC计数模块寄存器内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C:
PLC编程,设定工作流程中的木块加工数量,加工长度,加工宽度等这些参数寄存器,由HMI通讯设置修改.
HMI部分的编程比较简单,和PLC之间只是一个参数的通讯传送,功能触发和显示功能等.

网友D:
很简单啊.在屏内找个地址存要输入的板的数量,如果是相同的板建议长宽的信息在PLC里做好,但这样就改不了,要改的话还是在屏里留两个地址.设置好这些信息后就是你刀或者木板的运行轨迹的控制了.如果精度要求不是精确到夸张的程度的话,建议使用一般电机,我用一般电机配一个OMRON的编码器,当然PLC上的高速计数器口要留着给这个编码器用,如果多余一个电机就要考虑用编码器模块了,用它能精确到0.1丝的精度,至于PLC编程很简单,一个加减计数器一个比较指令就可以了,我做过一个用这种普通电机精确走位的控制系统,绝对可行.呵呵,就罗嗦到这.

网友E:
黄少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F(2006-09-08):
锯五块尺寸相等的木块,要用一个启动按钮,就可以完成以上工作要求,尺寸的监测元件确定了,其他问题时编程的了

网友G:
要是有实际例子就好了!

网友H:
好像屏就是做这个用的,不能输入数据要屏有个鸟用呀。

网友I:
如果长度控制要求不高,用接近开关和普通电机就可以实现,你既然用到了触摸屏和PLC控制,建议采用步进电机.如果需要,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J:
PLC和HMI联用,可以实现这个目的。主要是要给数值确定个地址。用这个存储地址存放数据

网友K(2006-11-18):
不是太麻烦,主要看你的精度有多高,然后选择控制电机.数量用接近开关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