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问高人怎么才能实现IGBT直流调节?

楼主(2006-08-07):
哪位高人能否告知,下列情况如何实现:
是否能在二极管整流之后,在直流侧增加一个IGBT实现直流调节。以前方法是直接用晶闸管整流,通过调节导通角以实现直流调节。

网友A:
你把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换成IGBT如何?

楼主:
这位高人,能否描述清楚一些?

网友B:
你就把IGBT串接在主回路中,再调宽就行了,不过要记得滤波

楼主:
我的目的是对一个电感线圈输出0-30A电流可调。我的设计想法是:380VAC三相电源经整流变压器降压,再经过三相桥式整流之后,接入IGBT(单管),通过调节IGBT的占空比,再经过平波电抗器电容滤波,接入电感线圈。
在IGBT后并联一个吸收电阻。另外,在三相桥式整流之后未加平波电抗器。
上述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C(2006-10-02):
IGBT出厂资料上有典型电路

网友D(2006-11-08):
什么是IGBT???给俺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