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助:台达变频器的故障原因

楼主(2006-08-07):
小弟我在工厂做设备维修的工作,最近,我们那一台变频器老出故障:每次机台保养后,变频器都开不起来,控制面板上显示的都是乱码,拔掉面板重新插入,又显示其它的乱码,但是等上2到4个小时后,变频器又自动恢复运转,且一切正常.
该变频器是带动一个喷洒泵浦的,异常的时候我量了变频器的输入电压,一切正常,将该变频器的供电电源接入其他的变频器,其他的变频器也能正常使用.
各位指教下,变频器坏了吗?可能是哪个地方故障呢?为什么最后它都能自己正常运转呢?

楼主:
补充一点,该变频器是台达VDF-B系列的,故障的时候,拆开面盖,总能看到一个电子元器件一闪一闪的,正常的时候,它是只亮不闪的.
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情况吧,它到底坏了没啊?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启动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
to一年又一年,你的B系列用的怎么样啊?它对控制、信号等的干扰大不?抗震怎么样?性能稳定不?电压变化对其影响大不?
我正想用台达B系列的,希望能和你探讨下,谢谢了!

楼主:
TO:变频_手工
我个人认为和可以了,我从事的是化工企业,做电路板的,变频器的工作环境可以算是恶劣呢,金属灰尘,振动,高温,等等的.但是总体来说,变频器性能还算稳定了,我们公司就用两重牌子的变频器,大部分就是台达的,另外就是三菱的.不过价格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们只负责用,不负责买,呵呵!

网友C:
一年又一年,谢谢你的回复。
有谁用M系列的吗?B比M有没有明显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