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c251 计数中断丢脉冲?

楼主(2006-08-07):
各位高手:
小弟最近使用编码器跟踪一个主机的运动,使二者保持同步。
使用,c251 计数中断,编码器一圈是1024个脉冲的,采用2倍频。
我是这样使用的,当计数到达2048时,中断,c251清零。如此循环起来,结果在中断1000次左右时,编码器的计数值与跟踪的机器差了将近1000个脉冲。
请问,计数中断的指令执行时间是多少,rst c251指令呢?出现丢脉冲,是因为时间不够么?
台达plc中的步,是时间单位么,换算成时间呢?
另外,这种跟踪同步,使用编码器,控制上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么?

网友A:
请问程序是大约几个STEP,还有程序大约是怎么写的,可以先了解一下吗? 一般使用编码器跟随电机的同步是很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