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雷的时候为什么总闸会跳?

楼主(2006-08-07):
前天打雷!将我的单位里变压器的总闸都搞跳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雷电在什么情况之下才能导致它跳闸?还望各位前辈发表高见!

网友A:
雷电可能会造成短时间电流过强,或许你厂周围有比较明显的引雷装置(比如天线,钢结构厂房等)或有可能是通过接地线导通,造成电涌,由于变压器不能承受此电流强度,所以就罢工了!!

网友B:
呵呵,楼上说得好,安装避雷装置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C:
变压器应该都有避雷装置呀,你们的避雷装置是不是失效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