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的刹车如何使用?(怎么控制刹车)

楼主(2006-08-07):
系统中需要刹车控制电机的停止
请问刹车如何使用??
谢谢!

网友A:
跟车上的刹车没什么区别,无非是电动的,

网友B:
李兄,刹车分带电制动和去电制动,关键看您的需要。  但是,我极力强调一点,伺服电机位置控制可以直接定位,用刹车来实现制动非常的不可取。第一、制动器是靠磁电感应的,有滞后,不能做到精确控制;第二、制动器频繁性开关,寿命影响很大;第三、制动器抱死,会产生大量热能。
伺服只需要用位置控制定位就好。制动器主要的功能是在失电的情况下保持位置。

楼主:
我是初次接触电机控制的东西,有很多东西都不清楚,谢谢你的解答,同时也希望可以多多跟你交流
我的qq是:47033335

网友B:
多联系,我一般都MSN,npuwgg@hotmail.com

qq 不太爱玩